三菱变频器FR-E540系列是否适用于机床行业

楼主(2003-10-10):
现有一家客户是做数控机床设备行业的,原用的是西门子MM420系列2.2KW,4KW的变频器,使用效果不是很好,出现的故障率较高,现客户向我询问三菱FR-E540系列的变频器,且我办事处现缺少这些资料,所以我想问一下:这种系列的变频器适用于机床行业吗,用的效果会不会比西门子MM420的好一点。请速给我个回复,并发至我邮箱

网友A:
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B:
效果肯定比420的好,当然在功能满足的情况下,建议在数控机床上用三菱的FR-A540,我用在数控机床上已经用了8台,至今3年来,没有一点故障,并且对数控系统没有干扰,也没有采取特殊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C:
那要看你的机床是不是用串行控制了。串行信号的刷新是不是够快。 日本EMC标准不高,一般对谐波不加控制,EMC执行不严格,出口欧洲不行。 我所知如VACON是滤波电抗全置的,做机床比较好。

网友D:
在数控机床上最好用A540,因为它能提供低频大的转矩。当然E540也 可以,但力矩没有A540好。你公司在哪里,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我的 邮箱:wang-wat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