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有台三肯IPF出现有时会跳AL4

楼主(2003-10-10):
大家好,我有台三肯IPF出现有时会跳AL4,好像是主板有问题,由于没有主板,不是很确定 希望各位维修高手能够帮个忙!

网友A:
暂时关掉电源,待充电灯不亮后5分钟以后再开机,一般会正常的,如果不行再进一步检查

网友B:
偶尔还是会跳。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C:
用厂家密码复位后可解决

网友D:
通病,主板坏,只能更换.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我有部分三肯变频器的元件,主要是4-22KW的,我在山东淄博,你要离的近我可以给你试换一下,附近的朋友需要什么可以联系我,我主要有三肯的,,其余还有点伦茨和富士的,我的QQ276341456

楼主: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种故障不换板应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F:
先设CD900为365,再次确认365,再改CD202为4 5.5

网友G:
如果参数都打不开呢?有的名牌变频器也不是每个型号都好!!

网友H:
先用此方法试试,不行是主版读写储存器坏了。

网友I:
有没有具体的详细的三垦的参数表 tuzisan@163.net 谢了

网友J:
可免费传真给你!

网友K(2011-08-28):
给我传一份吧5812114@163.com 谢谢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