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0-10):
现有松下变频器DV-707上电显示E.-CF(F去掉第二横),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说明书没有!

楼主:
O.C.-U.呢

网友B:
我查了一下DV707的说明书,只有E.O.U.(电源接通时的过电压触发)或E.U.P.(反转防止),没有你上面的现象。O.C.-U是过电流断开(加速时)可能的原因:电源电压低,负载重,加速时间设定太短,负载短路。

网友B:
我有自己扫描的PDF说明书

楼主:
多谢,现象确实如上O.C.-U 模块一相坏会不会出现以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