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能挂在arm7下的摄像头芯片??

楼主(2003-10-10):
那位大侠知道什么型号的摄像头芯片可以和arm7连在一起?作嵌入系统,用uclinux系统。 芯片将a/d转换已经集成进去,能将压缩功能一起集成最好,可以传出信号到RAM,被arm读取??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普通的摄影头不行把????感激不尽!!!!!!!!!!

网友A(2006-05-12):
我可以提供串口的摄像头。你的产品只要可以进行串口通信就可以用

[b]我的联系方式:13913911764 宁周峰
本产品是一款集图像采集、拍摄控制、红外补光、数据压缩、串口传输于一体的工业级图像采集处理设备。其内置的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实现了对原始图像的高比例压缩。产品图像输出采用标准JPEG格式,可方便地兼容各种图像处理软件;标准的RS-232/485/422通信接口以及简单的图像传输协议使得摄像头可以方便地实现与电脑以及各种嵌入式系统的连接;附加的红外补光功能更可另产品在各种光照条件下清晰成像。

主要性能指标

Ø    1/4英寸30万象素CMOS传感器;

Ø    标准JPEG/M-JPEG输出格式;

Ø    80~170度镜头;

Ø     最大15M监控距离;

Ø     标准RS-232/485/422串行接口;

Ø     自动坏像素检测与补偿;

Ø     自动Gamma修正、色彩修正;

Ø     自动曝光、自动白平衡、自动增益控制;

Ø     可配置灰度、饱和度及对比度;

Ø     采集图像分辨率640×480(VGA)/320×240(QVGA)/160×120(QQVGA);

Ø     可调节图像画质(最好、较好和普通);

Ø     可选红外补光;

Ø     5~9V DC供电;

适用领域

Ø     安防系统

Ø     图像采集系统

Ø     环境监控

Ø     工业现场过程控制

Ø     医疗设备

Ø     可视电话

网友B(2008-04-08):
这种设想头有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