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维修

楼主(2003-10-10):
上几天我单位的一台FRN132G11S-4CX变频器发生故障,我想把这台变频器自己修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也让和我一样的新手有共同的进步机会。故障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的变频器带动的是柱塞泵,132KW普通电机,这几天连续发生“散热片过热”停机现象,经检查发现散热片确实有较大量的灰尘,清理后打开前面盖板,发现变频器里面的铜母线都变成黑色,(我们的泵房里可能有一种含硫的气体)并且有发生起皮,发生脱落的现象,就象刷油漆后爆皮一样,导电,由于当时没有清理的工具(其实也不能彻底清理干净),大概把脱落下来的表皮清理掉后就盖上面板,准备开机。送上电后控制盘显示正常,当按下启动按钮时,里面发出一声巨响。。。外部空气开关跳闸了。 将变频器解体,发现直流母线正极与壳体、一个模块之间有拉弧痕迹,直流的500A快熔坏了(电阻无穷大),一只模块坏了(用指针表测量与其它模块的指示不同,应该是击穿)。我现在计划更换这两样东西。我现在的问题是: 1.我下步还应该作什么检查? 2.更换模块和快熔后直接开机有没有其它危险? 3.通电试机时怎样用假负载,保证模块不再烧毁? 4.驱动板用不用检查?怎样检查? 5.我要更换的东西那里有卖,大概多少钱?

网友A:
没有维修价值。。。。更新吧老兄。。。

网友B:
这是一个教训!新手经常碰到!这次损失大一点!模块价格不低(我们没有)!你可能把尘扫到P、N端间隙小的地方,也可能是掉进一个螺丝。 先检查驱动板是否损坏,模块最好找富士公司买原装的,试机时一定要用假负载(请看我的《变频器维修经验系列》贴子)!

楼主:
为了防止铜母线继续被氧化,我计划在母线上刷一层绝缘漆,这样能不能引发别的问题?

网友C:
主要是解决散热问题,铜皮氧化开裂肯定是高温引起的,模块性能也会受到影响,在清理过程中肯定是铜屑落到了导体间隙里,以至安全距离过小,引起拉弧。涂绝缘漆虽然可以防止氧化,但是散热效果会更差,对模块的影响会更坏。建议换一个干净点通风的环境安装机器。上电前先检查是否还有短路或屑渣,再空载运行,检查输出是否正常?带载时运用电流限幅功能,故障重置次数设为最少。

网友B:
刷一层绝缘漆是没必要!!

网友D:
用一小电机作负载

网友E:
空载测试,先测量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F:
To中级电工: 1、必须认真检查驱动部分; 2、购买模块一定要正品; 3、装机后用低频、小负载试机; 4、修好后,改善INV工作环境。

楼主:
检查驱动板是不是主要检查距离模块比较近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等元件,距离较远的集成电路就免了(也不会检查),用电阻法逐组测量,发现与其它组差别较大的就可能有问题,再精细测量,是不是基本可以判定驱动的好坏?

网友G:
没有专用仪器也只能做到这样!!

楼主:
坏一只模块,需要整组全换掉吗?我的变频器每项3只模块并联。

网友B:
不一定!但你要检查其实模块是否损伤!

楼主:
你们维修变频器一般怎样收费?

网友B:
人工+元件费,这么大,最好找附近的维修!!

网友H:
很贵的啊,如果是300GB的模快可能要几千块吧.最好自己不要修,安全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