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3-10-10):
我厂有一台东元7200MA 1.5kw的变频器,工作在低频时(5HZ左右)常跳“变频器过负载”的故障,而高频时工作正常,但此机要求低频工作的。请各位师付指点该如何解决,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可用恒转矩变频器。

网友B:
可以换一个大一个功率段的变频器,或者换一个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B:
提高低频段V/F曲线。

网友C:
使用电压补偿试试

网友B:
是电机的特性所决定的。一般的变频电机在5hz以下不是恒扭矩,而是扭矩很小,在5hz以上至50hz才是恒扭矩区的。如果有负载在低频下运行,电流会很大,会碰到你的情况是启动不了的。要求低频工作的话建议你选用伺服系统,或加减速设备,参考。

网友D:
可降低低频电压补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