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编程求助!!!

楼主(2003-10-10):
求助!!!请问西门子的变频器如何实现用PLC进行PID调节,实现多时段调频? 变频器型号:MIDIMASTER Eco1-200K/3* PLC型号:西门子CPU S7-200系列 CPU226 外加模入模出模块 EM235

网友A:
直接用PID功能参数在PLC里编程

楼主:
可是西门子的PID调节相当烦琐!能说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B:
你所说的多段调频可以直接到IVENTER直接设定,,,PLC可以直接SIGNAL 控制IVN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