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FX0N-3A模块的编程示例和通信

楼主(2003-10-10):
本人有FX0N的编程器,请问哪位朋友给我指点FX0N-3A模块的编程示例,FX2N温度模块的编程PID的编程。

网友A:
FX0N-3A他不是有说明书的吗?我以前用过,找不到了。你看一下它的说明。温度控制模块的话看你控制的精度了,我这边倒有详细的资料。有需要联系。wang-water@163.com

网友B:
FX0N-3A有两条对应指令: FNC176 FNC177 RD3A m1 m2 D(m1是模块号:0~7;m2是通道号:k1或k2;D是读取的数据) WR3A m1 m2 S(m1同上,m2为k1,S为写入的数据)

网友C(2004-11-08):
wang-water 你好:可否给我发FX0N-3A资料。谢谢你! sh-l-l@163.com

网友D:
Wang-water 大哥,发FX0N-3A的资料给我吧,OK??? 小弟不胜感激! E-mail: yacko@163.com 谢谢了

网友E(2006-11-18):
 本人有,全中文的。要的加我QQ383583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