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电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烧掉

楼主(2003-10-10):
谁知道有刷直流电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烧掉。我想应该是换向的时候,电刷因为电压过大而产生火花。另一种是电流过大(或者负载过大)而导致发热烧掉。各位有没有建议,我已经郁闷一个星期了。 现象:较轻的电机屁股有一个黑点,我猜测是火花引起的。较重的将所带负载融化。(120度)

网友A(2003-08-22):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可能与直流控制器有关系,013959852568

网友B:
电刷火花不是因为电压高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换向器磨损严重导致换向片间的云母片高出,造成电刷接触不平稳产生的,也可能是电刷切向移位产生的,当然,长时间过流也会有火花产生。若为第一种情况,要进行换向器车外圆、下刻与倒角等工艺处理;第二种情况,校正电刷位置;第三种情况,磨光换向器外圆并减小电流。不管怎样,都要重新磨配电刷。

楼主:
Dear 老九 谢谢您的详细答复。我想我暂时还没有能力解决马达内部的问题,经过我的试验,vendor向我提供的这批马达并不是全部出现被烧掉的情况,而且之前我一直采用这家vendor的马达。我想是因为我的电路中有过高的电流,从而引起电刷产生火花。我有一点疑问,刚才我翻了一下《电机拖动》,书中的确提到电刷换向时,电流由+I变为-I,如果此时电流过大,将会产生火花。而该马达自己有突波吸收器,一般小的火花应该会被吸收。故如果能在马达外面看到火花打出的痕迹,应该是很大的电流产生的。 我的电路芯片的供电电压是5v,驱动电路的供电电压是12v,而马达的电压范围是1-6v,最大负载电流是140mA。目前的现象是,较轻的将马达外部(靠近电刷)击出黑点,较严重的是将马达所带塑胶负载融化,该温度大概是110度。而马达能产生这么大的温升,我想是因为其功率变大。我用示波器量过其正常电压、电流,分别是4v,110mA,可以说在spec允许的范围内。 不知道您对电流增大从而导致火花或温升有何想法。并且我认为电流的突然增大对温升没有太大影响,因为电流的温升惯性很大。在我的电路中,有可能带入一些杂讯的干扰,但干扰电压都很小,大概几十个mV。另外如果电刷短路,会带来什么影响。我量过电刷短路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驱动马达的ic输出电压为零。 再次感谢您的答复。谢谢!

网友C:
同意bortong的意见,我处烧毁两台45kw直流电动机,就是因为直流控制器损坏后整流出的电压过高而让直流电动机烧毁。

楼主:
Dear LHQ Tks for ur comment. my dc motor‘s power is only 0.84w. and it was supplied by a IC. So I want to know if the voltage happened to be high, which part of the motor will be destroyed. And my original question is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of the motor. How can be this situation happened. Dear liyizhan Thank u for going on pay attention on this topic. Tks! Dear 老九 Can u explain for my doubt as above? Thank u!

网友D:
应该是控制器问题,把电机修复后注意调整电流环参数

楼主:
请问环火是什么概念。今天我又发现一台烧掉了,电机后面一片黑。是不是因为换向电流过大,火花演变成环火。

网友E:
可能你的直流控制器磁场坏了。也有可能是参数的问题。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专修支流调速器。021-62141466

网友E:
你的支流调速器。是什么牌子。西门子吗?

楼主:
我这只是一个小马达而已。通过观察现象,我认为主要从电流和马达质量两方面来考虑。 1、电流过大。从看到的现象,严重的是电机发热将塑胶融化,较轻的是在电机底面发现有被电激的痕迹。通过多组试验,我们排除了机构、其他马达运行时对马达的干扰等因素。通过分析马达的工作原理,当马达换向时,由于电流落差达2I,如果此时电流很大,则容易产生火花,从而产生环火,将马达烧毁。 2、马达质量因素。电刷与滑环表面磨合不好,接触面发热,接触电阻激增;压簧压力大,流通电刷电流超标,引起电刷发热,使电刷电阻猛增;第二电流通路就担负起大部分的负荷电流。而当这一通路担负起大部分负荷电流时,电刷与不稳定接触点间的微电弧激增,很快便把接触点加热到发红的程度,并很快向该点周围扩散使整个电刷与滑环发热,有的使电刷烧结在滑环上,于是,电刷在滑环中的径向移动被阻止,进而使电刷的运行发生与转子滑环接触不紧密的情况,刷下火花猛增,造成电刷乃至滑环接触面灼伤损坏。因此在该滑环上的其余电刷的工作条件也变坏,迅速发热,导致电刷变形、烧穿,甚至将导电环烧损,最终导致励磁系统的彻底崩溃,马达停运。 对于电流过大,我准备将稳压二极管和限流电阻配合使用。对于马达质量问题,我只能等待Vendor的分析报告了。各位还有什么建议嘛?

楼主:
另外,环火会不会反过来影响控制马达的ic。因为有时候ic也同时烧掉了。

网友B:
对于这么小的电机,应该是三绕组、三瓣换向器,绕组为集中绕组。根据你介绍的情况,我分析有以下两点:1、电刷位置不当,在电枢转动过程中,电刷时而短路绕组时而断开时而正常,正常时为电动机,驱动电枢转动,绕组短路时为短路发电机,产生大电流使马达发热,断开时产生高压造成火花,周而复始,造成的失效现象与短路时间有关。2、电刷抖动,造成电枢回路时断时通,电枢断开时产生火花且火花位置固定,烧灼外壳某一位置烧出黑点,但电枢不会发热,因为这种火花能量少而集中。 至于驱动IC少坏,一方面可能是电流过大,另一方面,有火花就会产生瞬间高压,烧坏IC。 另外,本人对这种微电机并无经验,仅从理论分析而已,望多交流!

楼主(2003-10-10):
老九,您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您极具理论性的答复。这个问题主要出在马达的杂讯吸收器上,该吸收器的工作电压在ic所提供的电压范围内,使得正常信号也加在吸收器上,很容易造成吸收器和电刷变形,以前听到的异音就是电刷变形后产生的。故将吸收器的工作电压范围适当的提高到ic所提供的电压范围以外,并改善电刷的质量。问题得到解决。 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