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还关于ROM的问题?

楼主(2003-10-11):
很感谢各位的关心支持!不胜感谢! 我还想问几个问题,那么为什么PLC上还带上这样一个ROM!是为了方便下载程序吗?如果不要ROM程序也可以用吗?另外用什么办法可以改写ROM呢,就是需要什么设备?还有是不是买松下PLC的时候就带上这样一个ROM呢?还盼望各位指教菜鸟!

网友A:
松下FP系列PLC标准配置是不带ROM的,程序都存放在PLC内置的RAM或EEPROM里。有的机型可扩展ROM或RAM如:FP1,FP2,FP3等等。扩展ROM和RAM的特点主要有:1、扩展程序存放空间,如:标准配置只能存放1000步,加上ROM后可以存放2000步;2、备份程序;3、可以使用专门的指令来读写扩展的ROM或RAM;4、FP1有专门的FP1 ROM Writer Socket Adapter。

楼主:
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已经有一些概念了!希望以后还能得到你们热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