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重复线圈问题

楼主(2003-10-11):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如下程序,为什么是错误的(说是Y1线圈重复)! ...... LD X1 OUT Y1 CJ P20 LD X2 OUT Y1 OUT Y2 CJ P2O ...... P2O ...... END

楼主:
用OR命令来输出Y1线圈

楼主:
在编程软件中,检查程序时,它会提示Y1线圈重复输出,但这个程序是正确的,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网友A:
但当X1闭合而X2断开时,因顺序扫描执行的问题,Y1闭合瞬间后又断开了,执行当然还是达不到预期效果。

网友B:
程序中最好不要出现输出同一点的指令,否则可能输出结果与你想的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