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星三角启动与电源故障解除

楼主(2003-10-11):
现有75KW电机用星三角启动,电源电压400V、星形启动时间10S、星三角转换时间20MS。 碰到如下问题: 启动过程中电压降为340V 转换时电压降为300V左右 电机不能启动 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可能的原因!急救!!!!

网友A:
大概是电源线细了。

网友B:
加大启动时间让电流有明显下降了在转换晒

网友C:
1;输入电源变压器功率太小,2:线路距离太远,3:导线截面不足,4:功率因素补偿不够,5:拖动负载太大,电流太大.

网友D:
星形启动时间应为25-35S;

网友E:
你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啊!即安全又剩电,就是贵了点啊!!!

楼主:
谢谢各位! 原因已找到,星形启动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