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lg plc

楼主(2003-10-11):
求助:在lg k80s系列里面,如何实现跳转功能?多谢!!!

网友A:
JMP/JME指令!可以查阅指令手册啊

楼主:
反应堆你好: 我查过手册,可是上面写的不是很清楚,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我要重复读取第31步到第57步之间的指令,就可以用JMP00031 JME057?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