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CL-500 PLC模拟量数据采集

楼主(2003-10-11):
各位好,在此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用的是A-B SLC-500 PLC,在模拟量采集(4~20mA)程序设计中,在线模拟运行时,模拟送入4~20mA信号,始终无法实现数据采集,1746-NI8跳线设置也对,程序中用的是SCP指令,数据区为F8浮点区,输入为3槽,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1746-NI8 需程序初始化。具体编程查阅随模块提供的手册。

楼主:
mjt,谢谢你的指点,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到A-B PLC,不太熟悉,1746-NI8的随机资料只有几页,没有相关内容,请详细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B:
这是AB最讨厌的地方,在组态了NI8后(不记得是选I3。0~7还是O3。0~7了),将模板的初始值在编程环境下手动输入值1,下载程序后应该就可读出值了,再用SCP将值转换成工程信号。

网友C:
去网上找NI8的手册看,里面说得很清楚

网友D:
郑先生:你好!根据你所描述的,当前你所使用的1746-NI8模块是位于机架的第3槽,你首先要在 O:3.0-O:3.15这个字的16个位里进行相关的设置,例如你要接收的信号是4-20mA,采用工程单位,则从低位到高应设为:1010000001010000,这时你所采集到SLC500的I:3.0的数据范围应当是:4000-20000(以你所看到你值为准),然后通过数据整定指令SCL把它整定成你需要的工程单位。  资料可参考1746-NI8用户手册,若没有,可来信索取,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