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历史数据存放问题?

楼主(2003-10-11):
组态王6。01,将采集数据放到ACCESS数据库中,如何使得数据按照时间顺序存放。

网友A:
数据按照时间顺序存放其实并不重要[关系数据库嘛],只要在显示时进行排序即可。使用OrderBy [ASC|DESC]子句,

网友B:
ACCESS数据库的相应表中设定时间为第一索引即可!

网友C:
时间最好分开存放 如 year as integer month as integer 或 datastr as 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