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分析伺服对单片机的影响

楼主(2003-10-11):
各位大虾,我公司做产品时用到了单片机控制,单片机控制板和松下伺服驱动器一起完成一定的任务。但在目前发现伺服对单片机有很大的影响。各位大虾,谁这样用过,防干扰怎样处理,请给出具体措施。

网友A:
小弟不才,仅以三菱伺服为例子(在下只用过三菱),希望对仁兄有所帮助; 噪声分两类:一类是从外部进入;另一类是由放大器辐射出去,影响了周围设备工作。 此外,由于伺服放大器是通过高速开关输出电流的,所以会形成噪声电源。 噪声传播途径不一样,应采取不同的抗干扰措施。 一般措施: 1,伺服放大器的动力线和信号线应避免平行布线或者束状布线,应尽量分开布线; 2,编码器电缆和信号控制电缆应使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的端子要与SD连接; 3,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应在同一接地点(松下有没有要求?)。 处理外部干扰方法: 1,在干扰源设备上安装浪涌吸收器以抑制干扰; 2,在信号线上,安装数据线路滤波器; 3,通过电缆卡头将编码器连接线和信号控制线接地。 你的情况是放大器影响了PLC,建议用在放大器端安装浪涌吸收器来试试,同时在PLC和放大器之间的数据线上安装一个数据线路滤波器。只是你要注意松下的伺服手册上面的一些要求。

网友B:
松下伺服的干扰大多以以下方法解决: 1 编码器电缆和信号控制电缆应使用屏蔽双绞线; 2 电机与驱动器之间最好有2米左右距离; 3 不同场合采用不同频段的滤波器,动力线最好加磁环; 如果能知道你具体应用的环境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C:
楼主,你用什么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