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矩阵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3-10-11):
对于大量同一类开关量的信号,若采用矩阵输入的方式,将节省大量的IO点和电缆。三菱FX系列PLC提供了矩阵输入指令,应用效果很好。A-B的SLC系列PLC未提供该指令,如果通过程序实现矩阵输入,请问有经验的朋友,应如何编程?需要什么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我现在也正在做一些这样的问题,你现在有好的解决方法了吗?希望你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料借鉴

网友B:
电脑键盘的识别就是一种矩阵.可以看看相关的书.我最近编了个矩阵输出的实例,不难,不需要特殊的指令都能完成.

网友C:
xq-du:你好! 我是huitongl,一般情况下,一个plc系统开关量输入都不会太多,再说现在plc价格由不算贵,没有必要采用矩阵输入的方式,若采用矩阵输入的方式编程难度相对较大,且不易读,调试工作相对增大,对一般维修人员检修不便。建议不是情非得已,最好不要若采用矩阵输入的方式。 欢迎批评! liuhong674@sohu.com

网友D:
使用输出点来扩充输入点的方法你会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就是利用二极管的扩充方法实现 其实方法很多啊,多动脑子吧

网友:
我也尝试使用矩阵了。不过我使用的是s7-200编了程序试用。效果理想。矩阵驱动程序部分340字节比较简单。

网友E:
其实矩阵就是两维数组,把你的输入分成行和列,把每行和每列的物理点接入PLC的DI,行列不同的组合就会有不同的输出。用MOV指令,把行的输入定义为一个寄存器变量(如N7:1),把列的输入也定义为一个寄存器变量(如N7:2),把N7:1和N7:2两个寄存器的数值进行矩阵运算,把结果以位的形式输出结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F:
楼上那位大侠,这里说的是扫描矩阵,不是你所说的矩阵运算:用输出点顺序驱动每根横轴线,然后读入各纵轴与其驱动横轴线交点上的输入开关状态(最好放到内部辅助继电器区)。横轴指出的是字或字节变量,纵轴指出的是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