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3-10-11):
我单位用一编码器,引用四根线,两根是24伏电源线,另外两根直接接在计数器上,用于计量长度所用。我现在就不明白了,四根线的编码器和电机反馈用的编码器有什么区别,谁能详细告诉我。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54249

网友A:
估计输出为光藕驱动输出,不然三线就够了

楼主:
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网友B:
你所说的"电机反馈用的编码器"是什么意思? 我所知的编码器有两种:增量式和绝对式. 而至于线芯则根据输出不同有很多种了! 我建议你看一看OMRON的选型大红本上的编码器那一块,那里有很多种编码器,你可从中看出区别了!

网友C:
都一样,两根电源,两根信号(A\B),还有十根线的,

网友A:
interber: 向直接回复你,但图片粘贴不上,请把你的信箱地址告诉我,我发EMAIL给你! liuhong674@sohu.com

楼主:
如果你的电机是异步感应变频电机,现在国内大多采用集电极开路或推拉互补输出,此种输出信号可以直接驱动光藕。 如果你的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如无意外应是差动输出(LINE DRIVER OUTPUT)的。但也分几种情况。 增量式: 有A+,A-,B+,B-,Z+,Z-,U+,U-,V+,V- W+,W-,5V,0V 或省线型A+,A-,B+,B-,Z+,Z-,5V,0V 绝对式: 由于成本较高,国内较少采用。

网友D:
两个信号主要是看A相和B相谁超前谁90度,来测量出来转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