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控制在交流电机调速中的应用

楼主(2003-10-11):
模糊控制在交流电机调速中的应用,我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恳请各位朋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2003-05-12):
我正在干这活! 是一个可以偷懒、控制效果也许不错、还可以拿出手的一种活。

楼主:
哦,可以告诉我你的进展情况吗,如果方便的话请联系我,我的信箱是missle_2000@163.com 谢谢!

网友A:
找本书看看不是更快!不过模糊控制的效果好难预知,好的结果是你命好,坏的结果就难调了。最好与一些其他的控制方式结合。

网友A:
找本书看看不是更快!不过模糊控制的效果好难预知,好的结果是你命好,坏的结果就难调了。最好与一些其他的控制方式结合。有的控制对象服它,有的对象不服。

楼主:
现在我们封校了,什么资料都很难找的。说实话我是初次接触这个东西,很多的东西还不是很清楚,请多多给予指导,这是我的一个论文。(我现在在某大学上研究生)

网友A:
在图书馆去啊,有好多模糊控制与其他控制方式结合的书,找一个控制对象,设计一控制器,用MATLAB仿仿真,你的论文就完成了,应该是个有水平的论文。

网友B:
我课题搞得也是模糊控制交流调速系统。大家可以多交流,我得Mail:lcj49997@yeah.net。 紫太阳的水平很高的,要多发表高见啊! 基本论域的选择原则,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多给予指导!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C:
紫太阳说的对,思路不错,建议白开水作恒压供水系统。 别忘了又可能的话,把你的论文寄给我一份。

楼主:
现在我模糊控制理论看了一部分,现在碰到2个困难。1、MATLAB方面关于模糊控制工具箱使用的书很少;2、模糊规则的建立需要对大量的实验数据进行总结。(我们的实验条件有限,没有办法得到)不知道那位高手可以给予指点? 谢谢

楼主(2003-06-23):
那位高手可以提供模糊控制需要的大量专家经验,谢谢

楼主(2003-09-27):
大家好,好久没有来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看了很多关于模糊控制在交流调速系统中的应用,一般都是将转速的期望值与实际值之差以及转速的期望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变化做为模糊控制的输入量,但是对于控制量都说的很含糊,让人看完论文比较的含糊,到底谁是输出量(很多论文是写的是模糊控制在交流电机矢量控制中的应用,那么输出量是转矩。。。旋转的M-T轴上的定子电流分量??)请各位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D:
很仰慕各位高手,我做控制还达不到模糊层次,但是我首先必须知道我要控制什么,从而决定需要取得什么信号作为控制依据,然后能否很容易的取得我所想要的信号,如果取不到,又有没有可以代替和变通的方法,如果控制出现问题(一般的都可以预知)那么从理论上是否错了,如果没有错,那么是否是实际环节存在实际问题,是否是可以解决的。我想模糊控制不是胡涂控制,一旦出现问题肯定有原因,那么就重新选择一个认为合适的算法,也许就解决了。 既然是课程设计可以瞎编一些数据,反正无从考证的啦,最后得到你想要的结论就行了(该结论未必需要正确,甚至可以是荒谬的都没关系,只要你牛吹得好,老师也迷糊,因为她不懂实际问题)

网友E(2004-04-27):
大家好啊,我也是作关于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模糊控制——用 matlab 仿真,那位有兴趣,可否交流一下 qq77302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