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谁使用过INFI90-OPEN

楼主(2003-10-11):
谁用过INFI90 OPEN?使用过程中是否出过问题?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2002-05-19):
INFI90国内的用户很多,使用过程中问题当然有,可以找北京BAILEY公司解决。

网友A:
怎么联系北京贝利公司?楼上的兄弟能否告知?

网友:
贝利公司,被收购了! 但东西很好用的!

网友A:
是否给ABB公司收购了,为什么给收购了呢?它的产品与服务是否保持着连续性?

网友:
我们公司也在做啊!

网友B:
INFI90系统是一个没有汉化的英文操作系统、系统组态复杂、工厂实际运行时,操作工掌握起来很困难

网友:
意大利安赛耳朵公司有配套的WSA操作站,我曾经使用过 该操作画面可以用中文之星汉化使用,操作工易于接受 INFI90系统组态简单(个人认为其与西门子,AB公司系统相比,在编程,画面动态化连接等方面有死机的优势)

网友C:
请问:一套INFI90 DCS系统大概要多少钱? N90呢?

网友D:
你这个问题,让人头大 系统规模不说说,怎么知道多少钱 买彩电还要知道多大屏幕,不是说松下、索尼就能知道多少钱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如INFI90有死机现象,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所有有可能的原因。以及如何尽量避免。谢谢!

网友(2003-03-31):
INFI90模块很贵,维修价高,画面和程序一目了然,只是在实现某些功能时没有直接的功能块,就其稳定性和系统要求方面,我想在DCS领域还算不错,有些甚至是FCS也无法比拟的。我公司主导设备就是该系统,比较方面和正常运转,目前正想在此系统上外开发自诊断功能,有共商讨的同行吗?请联系:crazyyin@263.net另外,在一PCU柜中,一直无法投入冗余主模件,所有器件都换过。请问各位,有遇到过吗?请教!!!

网友E:
我曾经用过INFI-90,是有死机现象。尽量用它的高版本软件,还有使用CONDUCTOR NT 的补丁,会有帮助。

网友(2003-04-30):
INFI-90系统控制站不会死机,出现死机是操作站,操作站安装CONDUCTOR NT,最好安装在英文WINDOWS NT操作系统下,不要在中文NT或英文NT+汉化环境下,我曾在英文NT+中文之星下安装CONDUCTOR NT,过一段时间出现死机现象。而以前用英文NT未出现过问题,另外CONDUCTOR NT本身只进行英文环境测试,包括在日语、韩语版WINDOWS NT下都有死机问题。此为软件设计问题。新版CONDUCTOR NT 可能有办法解决这个死机问题。

楼主:
求助: 我公司的INFI-90 OPEN 系统主、冗余服务器频繁出现“user32.dll fail----”的错误对话框,请问哪位遇到过此问题,并有办法解决。非常感谢!我的信箱:yxw93@yahoo.com.cn

网友F:
CONDUCTOR NT不死机,他的最好环境是英文NT,为什么要文之星? 在一PCU柜中,一直无法投入冗余主模件,看看主模件版本是否一致,检查一下硬件设置及连接

网友G:
楼上笑工,我公司是用在炼钢工艺中,主/冗投入后,一旦炼钢开浇,就出现主死冗投的情况。还有一事:电源PAS01/PAS02/PAF,PAS01曾多个用在一柜中,导致近期两次死机,最后测的输出电压尤其PIF端偏高,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暂定之为罪祸之首。现在就等时间来考验,再出现就完了。各位有这现象吗?(频繁MFP死)crazyyin001@hotmail.com

网友G(2003-07-02):
冗余投上了,是把I/OCOM和MCOM母线排上就短路了才解决的,同行说因为他们间有0。005左右的压差所导致,我不这么认为也不行,毕竟问题解决了,也许是MCOM电压的问题,导致MODBUS通讯问题吧,请问MODBUS三根线的电压波动有什么允许范围。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的ICT老死机

网友:
楼上,你的系统接地有问题,应按照INFI90要求做。 I/OCOM和MCOM都应接到柜内直流地母线排上,各柜的直流母线排可采用星形相连,然后直接连到地桩上或分别接到地桩上。接地电阻应<1欧姆

网友G(2003-08-22):
多谢DXCOM。还请教:远程柜有时出现RIO通讯不上,过会又好了。有一个PCU柜子,FEC绿灯有规律的一闪一灭,但不影响信号的传输,其他正常。这是不是电源或接地有问题,请教有没有遇到这等问题。

网友G(2003-10-11):
再过两天有ITALY ABB专业人员解决历年来我公司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系统规范的进行接地测试,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尽快发表过来啊crazyyin001@hotmail.com

网友H(2004-04-28):
楼上各位,我维护的岗位也INFI90DCS系统,不过本人资历尚浅,感觉维护起来很是困难。不知有没有好心人能提供给我点关于INFI90的资料啊!最好是中文的!谢谢了。我的信箱是ilmjl3@sina.com

网友I:
各位前辈,不知有没有好心人能提供给我点关于INFI90的资料啊!最好是中文的!谢谢了。我的信箱是ballma@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