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站点已新增内容!

楼主(2003-10-11):
Vacon变频器站点www.vacon.com.cn已新增留言簿和用户反馈,有关Vacon变频器或其它变频器的使用等问题,可以直接在上面输入了,据说他们还可以帮助解决传动上碰到的其它问题,也会上载一些技术文章。

网友A(2002-06-15):
你能不能说说VCC的好处?和DTC相比如何?

楼主:
本人一直认为VCC控制是最理想的控制,如果它能对电机建模很好的话,效果肯定比DTC好。VCC控制能真正实现对异步电机的控制变成理想的直流控制,达到对速度和转矩的完全控制,实现转矩和速度的完全解耦。而DTC控制,它并不能实现对转矩和速度的完全解耦,其控制的目的是直接控制转矩,并且其对转矩的控制,有点类似于“Bang-Bang”控制,因此其转矩的脉动较大,并且转矩控制的响应速度也比VCC快。但DTC控制不能应用于永磁同步电动机,一般情况下,目前大多数的应用还是速度控制。并且VCC控制也有专门的速度控制,目前Vacon的NX系列的转矩响应时间也可达到小于3ms,因此转矩响应的时间比ABB的DTC响应时间也小不了许多。因此我还是认为VCC控制总的性能会好于DTC控制,就象很少有DTC应用于电梯一样。

网友B:
我同意happy 的看法.不过dtc的动态响应的指标确实要高很多. dtc并不存在很大的理论难度,相反,实现起来比vc模型要简单.但是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在做这个产品. dtc 载频不固定,而且很低,因此不适合应用于电梯等负载. 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网友A:
1、"如果它能对电机建模很好的话,效果肯定比DTC好",电机建模很难很好,就是说,现在VCC还是没有DTC好了? 2、“VCC控制能真正实现对异步电机的控制变成理想的直流控制”,磁场定向的矢量控制不也是这样么?VCC怎么样做能做的更好呢? 3、“因此转矩响应的时间比ABB的DTC响应时间也小不了许多”,那DTC应该转矩响应快,怎么不能用在电梯呢?(AB办事处的先生道是坦言他们的变频器不适合电梯负载,好象是启动转矩的问题) 4、ABB的DTC号称可以0HZ额定转矩启动,VCC能做到0HZ的启动转矩为多少呢? 5、最后,VCC闭环怎么实现呢?要检测速度么? 觉得二位是VCC的专家,谢谢,请指教为盼。

楼主:
For Blueplugme: QUestion 1:电机建模很难很好,并不表示它没有DTC好,只是没有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Question 2:VCC控制的初衷,便是要模拟直流控制;VCC控制怎样能做得更好,各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如何满足应用工艺的需要,因为适用才是最主要的,我们不是作理论的。 Question 3:DTC转矩脉动太大,人的感受不舒适,同时电梯控制除了转矩还需要一定的速度响应和曲线; QUestion 4:VCC闭环(Vacon)0Hz的起动转矩可以做到200% Question 5:闭环分为转矩和速度闭环,速度闭环肯定需要编码器,转矩闭环只能通过电流检测;

网友C:
我不完全同意happy的观点,谁说DTC不能用于永磁同步机的控制?尽管现在还没有成型的产品,但实验室里已经作出了用于永磁同步机的DTC系统。而且不能望文生义的说DTC的目的在于控制转矩,其实转矩和速度并不矛盾。一个控制策略的好坏的评价还要看控制对象,如果DTC用于汽车、火车这样的大惯性负载,转矩的脉动并算不了什么。

楼主:
DTC不能用于永磁同步电机,是用户告诉我们的。 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的DTC, 我还没有见到。 因此请mrgumu原谅。转矩的脉动,对许多齿轮传动的负载也不利。因此,我不太喜欢DTC。

网友B:
我们大家来讨论交流,讨论越多,碰撞越多,收获越多。 我个人认为DTC/VC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性能,一定说谁好谁坏,好比柴油车,汽油车一样,各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例如DTC数学模型比较简单,响应速度快,VC追求解藕控制,转矩输出略显平稳。世界领先的厂家,我个人认为基本都有能力同时研制生产两种变频器,但是DTC目前好像还是曲高和寡。因为VC以前的一些缺点,例如数学运算比较复杂在目前DSP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已经不是问题。而动态响应来说,真正要求很高的场合,就需要使用到伺服啦。而一般的工业工况,哪怕要求比较高的,例如高速造纸,冶金,印刷,高速拉丝,电梯等,VC变频器的性能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从我的经验来看,目前没有发现有那个行业的应用非得使用DTC而VC不满足要求的情况。另外DTC对电流采样的速度要求很高(ABB好像宣称5个微妙,而广泛使用在变频器的TI公司240系列DSP是50个微妙),这需要使用更贵的芯片。 Q1: 对电机参数的辨识是每个厂家比较核心的技术之一。这方面应该说DTC 有优势的,因为在同样情况下,DTC对参数不敏感一些。定子侧的参数也容易准确辨识。但是正是因为这是矢量控制的关键技术,因此攻关的力度很大,目前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另外很多要求高的情况下,使用变频器制造厂的专用电机,这也是一种补偿的方式。 Q2: 可以看看王老师有关的贴子。 Q3: 除了HAPPY说的脉动之外,DTC的载频很低并且不固定,导致电机噪声比较大,这在电梯上面不可接受。 Q4: 讨论起动转矩关键要看采用的是多大的模块,也就是说我们最关注的应该是单位安培电流的出力。有的变频器标称15kw,但是采用的是18.5kw的主回路,这样在15kw电机的系统表现就会好一些,这在电梯行业的应用很明显(放大一档使用)。一般来说,假如15kw的变频器,采用75A的逆变模块如果可以0速输出200%的额定转矩,这个指标就很高了。TD3000/3100/3300/3500系列可以达到这个指标。 Q5: 我理解Blueplugme关于VCC闭环的问题是指速度闭环。vc情况下的无论是否采用编码器变频器内部都是闭环的。只不过svc采用的是速度辨识程序把电机的转速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来作为调节器的反馈。显然计算出来的速度没有采用编码器测量出来的精度高,因此vc和svc运行的一些技术指标可能会相差一个数量级,例如稳速精度,带pg时好一点的变频器可以做到万分之二,开环一般就是千分之二。

网友C:
To happy,用于永磁同步机的DTC系统现在已经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胡育文教授在实验室作出来了(据杂志),但确实没有产品。 To vcplus,看得出来你确实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而且有着深厚的专业功底,向您学习。现在我正准备做永磁同步机的DTC系统,虽然查了大量的论文,包括IEEE的许多往年的论文,无奈收获很小,不知您在异步机的DTC系统设计方面有没有经验?确实对于DTC系统的载频完全决定于滞环的宽度,其原理决定了DTC的载频不可能像普通的PWM那么高。

楼主:
唉!看来我的首次发言,应该改换题目了。 DTC对同步电机应该比VCC复杂更多了,VCC对同步电机,特别是低频时也是十分复杂的噢!没有好的电机模型和快速的计算也是十分困难的。

网友A:
To all that appreciated my topics: 1、使用专用变频电机对普通用户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VCC(是不是应该为VVC?)和DTC对电机绝缘等级的要求有什么不同?满足5%的指标就不用降容么? 2、上面没有人正面回答关于VCC如何完全解耦的问题,我是不相信可以对5阶非线性的电机实现“完全解耦”,我特意去了VACON的WWW,也没有什么特别啊? 3、“DTC脉动大、动态响应好”感觉有点矛盾啊? “DTC的载频很低并且不固定,导致电机噪声比较大,这在电梯上面不可接受”,不懂呀,电机难道是放在电梯轿箱里的么? 如果DTC的脉动电梯不能忍受,VCC、VVVC、VVC就可以么? 4、零速度下的额定转矩是不是所有变频器都可以作到? 如果U、I、PS都实际测量,那么DTC和VCC的性能又如何呢? 另外,DTC要求对电流的采样是不是25微秒啊?

楼主:
声明一下,VCC与DTC之比,其实并不重要,应该重要的是如何与应用场合,很好地结合起来,达到应用的需要。

楼主:
怎么好久没人光顾了! 最近Vacon站点上,好像有Vacon公司已经与Rockwell公司联合开发变频器了,不知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难道Rockwell还要借助Vacon的力量吗?

网友D(2003-10-10):
对,Rockwell就是和vacon合作,依靠vacon开发的

网友E:
VACON采用的是DTC吗?怎么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