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控制电机对恒定角加速度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3-10-11):
求助:伺服控制电机对恒定角加速度的控制问题!需要输出恒定转速为960转/分时,角加速度以400减速,300完成加速过程,同时需要每周完成一次加减速,问需要买何种电机?何种控制器?请和我联系:louisor@tom.com

网友A:
您说的只是伺服使用中的一个软件问题: [上升斜率],[额定速度],[下降斜率]。[定速方式与时间可编程/pc视窗界面] 发个资料给你,内有参考例程及源代码,在信箱里!

网友B:
嗨,louisor 我推荐还是用直流伺服电机。我做过一个项目,用工业级交流伺服,用下来速度稳定性太差,对于您角度控制来说不适用。 我后来选了直流伺服,不错,速度相当平稳,用位置测速精度是交流伺服的100倍左右。 您可以再看看。价格相差很小(主要看您的规格)。 可以咨询一下:0512-68094765 吕先生

网友C:
真被打败了,怎么每条都有华富惠通的广告啊,发广告也不用这个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