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比例控制和PID调节

楼主(2003-10-11):
我现在负责的是一个电液比例控制的电气系统,具体说来是一个履带行走车,它采用的双泵双马达的液压回路。一个液压马达带动一边的履带,为了两边履带同步同时也为了保证行走速度的稳定,在每个马达上装了速度传感器随时检测两边的速度,速度信号进PLc在里面做PID调节。输出的是电流控制液压伺服阀调节液压泵的排量达到调节马达速度的目的。现在这个PLC的程序不是我们做的,以后准备自己搞。各位谁有这方面经验的也许我们可以联系互相交换经验了。我希望了解电液比例控制和PID调节方面的内容。要是有相关的你认为有价值的网站也请推荐哦(英文的也可以的)。小弟先谢谢了! alptau@163.com

网友A:
朋友,我的工作也接触到一些这个伺服阀及比例阀,但只有一些说明书,不太详细,请赐教.能有有关书籍介绍吗?

网友B(2004-04-05):
能否告诉我你们的plc的牌子,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C:
对于您这样的系统,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个十分简单,但是却非常高兴能的方案,那就是采用数字液压马达。 数字液压马达的特点是根据控制电脉冲的数量决定数字液压马达的转角,根据控制电脉冲的频率决定数字液压马达的速度。数字液压马达可以实现1个电脉冲对应液压马达0.5度的转角控制。 如果您希望两个液压马达同步,只要送给两个液压马达相同频率和数量的电脉冲,数字液压马达自然同步。如果您希望两个液压马达差速运转,只要电脉冲频率不同即可。 具体关于数字液压技术的介绍,您可以访问亿美博科技网站(http://www.aemetec.com)和《液压论坛》(http://www.china-hydraulic.com/hyd)查询。

网友D(2020-12-03):
我
朋友,我的工作也接触到一些这个伺服阀及比例阀,但只有一些说明书,不太详细,请赐教.能有有关书籍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