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线性变阻式光电耦合器

楼主(2003-10-11):
我正在维修一块用于可控硅触发电路,没有资料也不知道厂家,好像是采用光电耦合器同步,线性变阻式光电耦合器触发。光电耦合器的型号打磨掉了。现在三相坏了两相。都是变阻式光电耦合器坏了。那位朋友能提供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哪有买的?

网友A:
请各位了解DC11OV/DC24V光电耦合器的大虾指点: 1、目前没有成型的产品? 2、如定做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多少钱?

网友B:
可控硅触发电路采用的光电耦合器我知道有一种叫m3020的,输出端内部就是一个可控硅,配合其他变换电路它完全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