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装置通信少码问题

楼主(2003-10-11):
需要和具有485口的装置进行通讯,可是用IBM的本本或DELL台式机的串口和装置通讯,过一段时间就收不到东东了(通讯环境:采用研华ADAM4520作232/485转换,串口1,9600BPS,8n1,通信协议为MODBUS,通讯软件采用串口助手2.1或其他网上的串口工具),需要重新初始化串口后才能再通信一会,同时,在能通信的一段时间里,发现数据报文少了1~2个字节。但我换了一台普通的兼容机或工控机后,通信就一切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望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考虑232转485接口模块的供电方式,建议采用外部供电和光电隔离的那一种转换模块。

网友B:
应该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C:
有的笔记本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