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丹佛斯VL5000和伺服相比在控制精度上还差多远

楼主(2003-10-12):
(无正文)

网友A:
单独的VLT5000不能和伺服相比,要配备Syncpot同步同位卡,采用VLT5000 Flux+Syncpot会更好些.但他们也都是填补变频器到伺服中间的位子. 和即将上场的VLT Automation Drive FC300一样是为无需伺服的高标准的动态性能,位置控制,高精度提供的一个相对廉价,简单的伺服系统.

楼主:
TO:人生长恨水长东 请说一说 FC300的情况,它的价格定位在那里? 因为手头有一项目,要求电机的速度响应较高。

网友A:
两种基本型号,功率范围从0.27到7.5KW,可选EMC滤波器, FC301用于低性能要求或中等性能要求的速度控制系统 FC302用于高要求的速度控制和动态伺服系统(可选运动控制功能) 可选可编程控制器MCO300支持基本PLC功能,并满足IEC61131-3标准。 可选运动控制PLC MCO310能够实现高级运动哦控制功能,比如同步控制,同位控制,CAM控制,满足IEC61131-3标准。 支持现场总线:Profibus,Devicenet,CAN。 Ethernet以及Profisafe 支持蓝牙的模块正在制作中

网友A:
价格还没出来 >7.5KW的稍候才出来

网友B:
变频与伺服是两个概念,其原理差不多,但其精度要差好多。

网友C:
千万别相信丹佛斯,山西某纺织设备企业吃亏大了!

网友C:
相对于普通的开环控制。VLT5000加同步同位卡精度高多了。但要是和伺服相比。精度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毕竟伺服电机的低惯量、大转矩、高灵敏的特性是普通电机所没有的。同时在控制方式上也有挺大差距的。

网友A:
主要是从价格角度考虑,用于使用伺服不必要,用变频器又不行的场合。 to:大宝,不知道你的相信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全球的丹佛斯用户不会因为你的这句话,而动摇丹佛斯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的。

网友C:
我也没心思对丹佛斯有意见,我只想说实话,其中情况,代表处的人更清楚,如有不小心得罪了您,在此深深致谦!

网友D:
丹佛斯的同步选件采用与伺服一样的计算方式,功能比伺服还强大,可以自由编程组态,理论上控制精度一样,取决于编码器分辨率。 但其缺点是没有伺服的高速响应和高启动转矩,但比一般的变频器已经好很多了。假如你不要求高速响应,用丹佛斯没问题。

楼主:
但它的资料上说对指令响应为0.1ms,对滑差补偿在3ms内完成。

网友E:
想请问一下: ABB有编程方式(不是设参数那么简单) VACON有FC、NC1131-3编程方式,用户可自主搭建自己的宏 DANFOSS也有自由编程模式 它们有何不同 开放程度哪个更优?

网友F:
伺服的性能主要是取决于电机,驱动其不是关键。 日本厂伺服的功能一般都不多,逻辑控制上由PLC来处理。

楼主:
丹佛斯可不可以驱动同步电机。

网友G(2004-09-18):
最新FC302可以驱动,带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G:
302的价格和现在VLT 5000差不多,301的价格还没有确定 302现在只能做到7.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