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疑问

楼主(2003-10-12):
稳态时,PID的输出是什么?是零吗?

网友A:
自动控制时有绝对的稳态吗?理论上是零

网友B:
你说的稳态是你自己定义的,事实上自动控制就是动态控制,稳在哪一点决定于你

网友C:
用数学的极限方法去逼近是零,但实际上偏差不可能为零,所以输出也不可能为零,没有真正的稳态,只有相对的动态

楼主:
意思可能没表达清楚。 稳在给定值,有可允许的很小偏差,这时候的PID输出各项是多少?

网友C:
跟PID的参数与算法及偏差大小,偏差变化趋势有关,没有标准的确认值

网友D:
PID的输出是指PID控制器或PID调节器的输出吗?是那样的话,在系统达到稳态的时候,其输出接近0,在0的附近。 如果你说的输出实质是某个具体的设备(如变频器)等,那输出就是经过执行器等环节的最终输出(如频率),那么他的输出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但大小就不一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