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03-10-12):
我在一工程现场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厂区为以太网,有一PLC通过光纤将数据传到上位机,在上位机上看到现场仪表数据时断时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Firend, 這個問題可以從網絡控制上去看 如果使用HUB,會有碰撞問題,網絡的帶寬有效性只有33%,當網絡Traffic高時,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可以建議使用switch解決碰撞問題.或增加帶寬. 如果客戶也改善了這個問題,狀況依然發生,那可能是AP的問題了 Sincerely, Dr.Ether

楼主:
我就是用的的D-LINK的交换机啊,plc是AB micrologix1500,组态软件是开物2000

楼主:
怎么只看不回答啊

网友B:
使用ethereal,sniffer,netmonitor等软件做网络流量监控。做流量分析。or 更换交换机或光端机的连接端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