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准的9针SUB-D两头凸型的连线具体是怎么接的?我工作中需要自己焊接一根,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3-10-12):
请问标准的9针SUB-D两头凸型的连线具体是怎么接的?我工作中需要自己焊接一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对于RS-232:公头对公头(母头接母头也是一样) 1-1 2-3 3-2 4-6 5-5 6-4 7-8 8-7 公头对母头直连就行. 对于RS-422: TX+ ---RX+, TX- ----RX-, RX+ ---TX+, RX- ---TX- GND---GND 对于RS-485:Data+ ---Data- Data- -----Data- GN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