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os中的s/s

楼主(2003-10-12):
各位大虾好,请教FXOS中S/S是何意思,他和COM有何区别? 请赐教,急!

网友A(2009-09-17):
这种PLCIN端需要24V直流电源  就好象线圈的二个点

网友B:
与Com 的区别是:S/S既可以接+24V,也可以接0V,与所要接的输入开关量有关。如果是PNP传感器则S/S与0V联接;如果是NPN传感器则S/S与24V联接

网友C:
可选择有源或者无源,新出的3u也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D:
2楼说的对的。是这样的。如果是没有S/S端子的PLC就是输入信号只能接NPN的。

网友E:
s/s在plc输入端,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就无所谓了,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就涉及到源漏的问题,也就是npn与pnp的接法。

网友D:
晶体管输出的NPN,PNP是根据信号区分的,一般国内销售的都是NPN输出的,其他型号带ES或者DS的是NPN输出的,带ESS或者DSS的是PNP输出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