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电机抱闸的接线

楼主(2003-10-12):
电机为HC-KFS13B。看说明书上的接线图,在B1、B2之间除了24vDC电源之外,还并接了一个“Z”状符号的东西。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具体规格又是多少?好像说明书上找不着,请用过的大侠指教。bow

网友(2003-07-25):
直流灭弧器,其实就是一个二极管和电容串连,并接在刹车线圈两端。

网友A:
抱闸接线在样本上就可以找到

网友B(2003-10-12):
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