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的vba问题

楼主(2003-10-12):
我用rsview开发一个监控系统,系统自动运行控制时调用vba,但是vba运行一段时间经常死掉不能运行,请各位前辈指点,还有,有没有好的办法实现系统定时调用vba程序,象timer控件一样的功能 谢谢 win974@21cn.com

网友A:
我觉得你的vba可能有问题,因为运行过程当中可能调用vba很多次,如果你的vba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并及时释放系统资源占用的话,就会出现你所见到的情况!建议使用dll或其他方式,也可以在vba上下点功夫,成功定是你的!

楼主:
可是如果用DLL,怎样在dll 中读写设备标签,通过op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