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3-10-12):
电梯用22kw变频器,运行3年由三菱plc控制,电机是18.5的,最近运行声音很大,翁翁叫,但是其他正常,基本排除风扇的原因,该变频器使用率很高,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出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B:
是不是轴承坏!

网友C:
先确认下是不是变频器本体内发出的声音 可能时模块工作时异常声响,检测变频器内主回路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情况

楼主:
不是轴承的问题,电梯现在工作正常

网友D:
保养变频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