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

楼主(2003-10-13):
网上大虾,请问三菱PLC的SC-09和SC-11编程电缆有何区别?Thanks!

网友A:
SC-09:三菱PLC编程通讯转换接口电缆,RS232/RS422接口,通用于三菱全系列PLC。三菱FX2/FX/FX2n/FX1S/FX1N/A1S系列用编程电缆 SC-10:可通过MODEM连电话线对三菱FX系列PLC(FX2/FX2n/FX0/FX0n/FX0s)进行远程通讯,这样您在任何有电话的地方都可以操纵PLC。其余功能同SC-09.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用编程电缆

网友A:
刚才贴错了,一下信息是对的。 SC-09:三菱PLC编程通讯转换接口电缆,RS232/RS422接口,通用于三菱全系列PLC。三菱FX2/FX/FX2n/FX1S/FX1N/A1S系列用编程电缆 SC-10:可通过MODEM连电话线对三菱FX系列PLC(FX2/FX2n/FX0/FX0n/FX0s)进行远程通讯,这样您在任何有电话的地方都可以操纵PLC。其余功能同SC-09. SC-11: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用编程电缆

网友B:
参考http://www.chinakong.net/ASP/qiye/hualing.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