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楼主(2003-10-13):
有哪位大虾知道三菱plc编程电缆sc-9与sc-11的区别?THANK!

网友A:
SC-09:三菱PLC编程通讯转换接口电缆,RS232/RS422接口,通用于三菱全系列PLC。三菱FX2/FX/FX2n/FX1S/FX1N/A1S系列用编程电缆 SC-10:可通过MODEM连电话线对三菱FX系列PLC(FX2/FX2n/FX0/FX0n/FX0s)进行远程通讯,这样您在任何有电话的地方都可以操纵PLC。其余功能同SC-09. SC-11: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用编程电缆

网友:
A000先生:请问它们在编程上性能有何不同,比如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