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RS232的长线驱动不能正常使用,怎么办?

楼主(2003-10-13):
我在给西门子数控系统810D作长距离(200m)串口通讯时,发现其串口4、7(DTR、RTS)管脚在开机情况下没有电压。从RS232的技术特性上看,不是说在断线情况下,这两个管脚有-3~-15伏电压,在连线情况下,有3~15伏电压吗? 这样,导致我们用从串口窃电的长线驱动不能使用。而采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时,却发现在串口1/4/6和7/8短接的情况下,也不能实现通讯! 请各位高手帮我想想办法,工程急着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采用外部供电的232转485接口试试。

网友B:
采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时,只用2、3、5就够了!RS232在200m距离内直接通讯没有问题,用得着加长线驱动吗?

网友C:
RS232的通讯最长能到多少?有的资料上写的可是15M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