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定位模块FX2N-10GM和松下伺服通讯

楼主(2003-10-13):
请问各位大虾,三菱的定位模块FX2N-10GM和三菱伺服通讯有专用的电缆,那么该定位模块与松下伺服通讯可以用该电缆吗?如果不行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将相应的引脚一一对应即可!

网友B(2009-02-02):
找几根铁丝就可以了,哈哈!

开玩笑了,选质量好一点屏蔽线,对应好脉冲输出输入就可以了,还有一些伺服必要的接线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通讯电缆吧,应该就是普通的连接电缆,这个要自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