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0-13):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分度转台,我的要求比如说:每一次输入一个开关信号,转台旋转一定的角度(比如10度,可以调整成任意角度),用伺服控制器可以实现我的要求吗?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精度?需要一些什么周边设备?谢谢大家!

网友A:
控制卡可以满足。您的转台的线数为多少?

楼主:
小弟是初学者,控制卡怎么控制?是伺服控制卡吗?转台的线数表示什么?如何联系您?

网友B:
我们可以提供控制卡(自主开发),伺服电机等全套产品,欢迎与我联系:028-86316677-105

网友C:
使用步进就可以了,除非你要求很高的精度和速度。

网友D:
我厂的产品—交流伺服系统就可以了,根据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可以自由的编程,满足要求,如果I/O少的话还可以省去一个PLC(控制器本身带有16/13点输入,13/8点输出可以编程自定义)。可联系我:010-64382324

网友E:
你系统是几轴?我们为浙大做过一个分度转台,供试验用。你的项目如果用控制卡就很简单,通过I/O输入,内部编程。旋转角度的保障关键看你所选的伺服或步进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一般伺服是自带编码器的。如果是伺服电机带1000线编码器,即代表你能控制的最小角度为360/1000=0.36度,如果用步进两相混合式电机,1.8度步距角,在选用5细分的驱动器,你能控制的最小角度也为1.8/5=0.36度。我要说明一下,伺服编码器线数最高可为131072线,步进驱动细分数最高可达256。所以你可以任意选择相关配置以满足你的精度要求。 我公司可提供给你多种型号的控制卡、伺服步进电机。如果想更深地了解相关分度台具体设计的方案,请与:0512-68097589,石工联系

网友F:
可以采取以下方案实现: 伺服+PLC+触摸屏。 PLC取得外部信号,根据设定的角度发出相应的脉冲。 伺服可以根据您的精度要求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