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维修求助2

楼主(2003-10-13):
我公司现有一台加工中心,其系统为 FANUC 3M-MODEI A,   现在机床开机后出现报警,内容如下:      MEMORY ALARM:NO.5 D61-06   C-MOS PARITY         请教各位高手:1)该故障发生原因是什么?    2)如何解决故障?      因为该机现处于停机状态,急需修理,诚恳的希望各位高手详细指点,先在此谢过!!!           电子邮箱:XIANCHENFEI@SINA.COM

网友A:
系统主板的RAM芯片坏,位置编号是NO.5 D61-06,但该RAM芯片早已停产,市面上买不到,只有到北京机床研究所FANUC维修部门去解决.

网友B:
可曾荡过机?或是在编制加工程时出现?

网友C:
检查主板的电池,若电池好的,从新设置原始数据。

网友D(2008-08-07):
若电池没电后造成数据丢失,RAM的原始数据哪里可以找到。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E:
RAM内保存用户程序,机床参数等,需要向机床厂家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