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站自动控制编写程序

楼主(2003-10-13):
请问: 我要学习编写水电站自动化控制程序,请问大侠们我要学习哪些软件呢,最好学习那种软件呢??? 要学习哪些知识呢!! 谢谢!!!

网友A:
1、肯定要学习发电机的控制过程 2、PLC的编程是是要学的 3、如果是小型水电站,国内的组态软件可以学一学,比如MCGS 4、如果是中型水电站,最好学学国外的组态软件 5、了解国内有名的水电站控制系统,如水科院、南瑞等 6、发电机的保护、升压站的保护、线路的保护等要了解一些 7、一些辅助设备,如温度循检仪、转速检测仪、水位表的使用要了解一些 8、能看懂CAD图

网友B:
GE PLC IFX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