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CP243-2(AS-I)

楼主(2003-10-13):
如何在cp243-2上添加一个从站(SIEMENS LOGO) 开始时显示的地址是0,cer灯亮,不能转换到保护模式。 我调用了0dh指令把地址从0改到1,此时地址灯的显示从0变到1了, 但是但我按set按钮换到保护模式时,1的地址灯闪了几下就灭了,同时cer的灯还在亮。 现在不论我如何按display的按钮都检测不到任何地址(asi上只接了这个logo)。

网友A:
你没有进行配置啊,配置OK才能到保护模式!

网友B(2019-08-0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