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P270触摸屏

楼主(2003-10-13):
我的 DIGITAL GP270-sc11-dc24V触摸屏坏了,该公司现已不生产,请教各位高手: 1, 用什么型号可以替代? 2, 其他什么品牌可以替代? 3, 以上要求不改变外形尺寸和技术性能。 联系电话:0910-3251449 13992028565 联系人:莫先生

网友A:
建议 选用OMRON的,请联系0591-3757721  覃工

网友B:
覃工:你好! 我们用OMRON触摸屏,实现几路模拟量、开关量和频率量的选择显示,后台用该公司PLC实现各量的转换,现PLC体积过大,有何优化建议或更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C:
您的DIGITAL GP270-sc11-dc24V操作系统是什么? 是多大尺寸的?

网友D(2010-04-26):
覃工: 您好!我用的是  DIGITAL GP270-sc11-dc24V触摸屏。现在他的时钟电路不走了能修吗?谢谢

网友E:
回楼上,我是proface员工, 可以说说具体情况吗?13926043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