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 QUANTUM 双机热备双缆冗余

楼主(2003-10-13):
系统配置: 双机热备 CRP932双缆 两个远程RI/O分站 140CHS3200一套 问题:分离器MA-0186 与自终止适配器(140CHS3200套装为那种自终止BNC适配器 OR 自终止F适配器)再连接到CRP932上的接口 F连接器 RG6电缆数量,电缆最短长度,需几根RG6电缆及F连接器或其他连接器???

网友A:
RG6的F连接器是MA-0329-001 每打4只。 6跟电缆。最短长度规范是2.3米,但是理论上的,实际中用过1米没有问题。 还要有MA-0185-100分支器等

网友B:
PLC1234大哥,RG6的F接头是每盒十只啊! 远程电缆分缆的最短长度以及远程分站TAP头之间的最短长度资料上说是2.5米,但是既然老大说了1米没事那应该是没事(万一有事别找我就行)。 最后要给SAINT说清楚的是,你买的RG6电缆每卷300多米,想切成几根切几根。别给误导了哦。

网友A:
对不起,实在是晕,谢谢DDT指正。

网友C:
TAP头之间的电缆长度不应小于2。5米,但从CRP到自终止适配器的电缆不需要那么长。对于双热备来说,如果是一个RIO,需要两个MA-0186,两个MA-0185,24个F连接器,两个终端适配器。

网友D(2007-03-06):
两个终端适配器是电阻吧?

网友E(2007-04-29):
我以前做实验时,不到电缆1m也没出问题

网友F:
做实验和实际应用完全是两码事,除非你真的在工业现场实际的运用并且稳定的运行,否则就是误导群众。

网友G:
对, 猪猪DDT说得对的,不要被别人给误导了.一根电缆两头需要两个F头,数一下电缆的根数,就知道要多少个F头了,不过F头以包买,10个装的.

网友H(2007-07-04):
理论上单段同轴线要大于2.5米,如果短了会产生电涌现象,但是我用过20-30厘米,没什么异常。

网友I(2008-01-23):
F头多少钱!

网友D:
自己查报价

网友J(2008-04-18):
MA-0186与MA-0185连接也要2.5米吗?

网友K(2010-04-07):
不能热备,不出现STAND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