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报警

楼主(2003-10-13):
请问如何让系统发出报警声音(主板上的扬声器)?因为我是初学者,麻烦大家告诉我该如何操作?

网友A(2003-01-22):
我用WINCC时是调用了Windows的API函数才搞定的。其它的系统我不清楚

网友B:
playsound () 用的是声卡!

楼主:
我是使用intouch7.1下的playsound()函数,必须有生卡 PlaySound ("e:\hsmcb\test\song\警报2.wav",1);

网友C:
fix也可以用playsound 函数

楼主:
Wonderware提供相关函数支持该功能,请咨询Wonderware分销商.

网友D: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MSG_RTDATA_STRUCT mRT; int i; int Flage; char* pszToken; #pragma code() DWORD alarmsum,alarmunack; LPCMN_ERROR errorunack,errorsum; #pragma code("msrtcli.dll") #pragma code() LPDWORD lpdwServiceID; MSG_SERVICE_NOTIFY_PROC lpfnNotifyProc; LPMSG_FILTER_STRUCT lpMsgFilter; DWORD dwNotifyMask; LPVOID lpvUser; LPCMN_ERROR lpError; BOOL n1; // n1=MSRTGetMsgQuit(&alarmunack,errorunack); SetTagDWord("number",alarmunack); // MSRTGetMsgActual(&alarmsum,errorsum); //SetTagDWord("sum",alarmsum); if(alarmunack>0) { Beep(2000,150); } return 1; }

网友E(2003-09-28):
你可以加下面一段代码到鼠标事件中,用鼠标事件来触发它,但我不知道如何用别的办法来触发,比如一个故障! #pragma code("kernel32.dll"); BOOL Beep( DWORD dwFreq, DWORD dwDuration ); #pragma code(); Beep(1000,100);

网友F:
组态王里面可以用一个叫BEEP的控件实现,找他们的技术支持要

网友G:
我有一个程序,可以与Intouch通过DDE方式,需要的清联系。

网友H:
真麻烦,我们WebAccess只要选择扬声器频率和间隔时间就可以实现了。而且提供WAVE语音报警。

楼主:
我看你还是改行把

网友I:
wincc用PLAYSOUND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