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LOGO!230R

楼主(2003-10-13):
西门子的LOGO!230R程序正确,但是运行后输入的点不能在面板上变成阴影(有输入),不能工作。为什么?

网友A:
230R的输入要求220V的电压,你不会弄错吧?

楼主:
我用110V电压都很正常,象1楼的情况没碰上过.

网友A:
我是说他是不是用了24V。

楼主:
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拉,可能坏了

网友B(2008-07-10):
我以前也遇到过,原因是输入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
输入点坏了!应该不会接成24V,那也太弱智了,24V根本屏幕不亮!

网友C(2009-02-21):
难道输入点接线与N点同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