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C PLC有内置的EEPROM吗?

楼主(2003-10-13):
FX-2C PLC有内置的EEPROM吗? 一本编程书上说有内附2K的EEPROM,我用的是外置的FX-EEPROM-8! 当我把FX-EEPROM-8取下时就提示出错,好像里面没有存贮器! 还有一个问题:即然是用EEPROM,为何还要有LI电池呢?

网友:
1 有,用户的程式就是内置EEPROM保存的。 2 你还没有把外置EEPROM内的程式输到PLC内部。取下时就出啦。 你是带电取下的吧? 3 锂电池是用来保持需停电保持的接点,报警信息,实时时钟等用的。 你可以把电池取下,ROM不要动试一下,断电后操作!没有电池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A:
已搞清楚了! FX-2C 内有2K的RAM!所以带有锂电池!EEPROM工作时不需电池! EEPROM取下后,将PLC的RAM内的内容全部清除! 这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