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器

楼主(2003-10-13):
请问有三台电机,用变频器和可编程序控制器,怎样才能使这三台电机实现同步?程序要怎么来编写?

网友A(2003-03-02):
是转速同步还是线速度同步?转速同步可用主电机变频器的输出带从机的变频器。线速度同步则复杂一点,要用同步控制器。或采用编码器反馈作闭环控制。

网友B:
可以找我,我专长于这点!

网友C(2003-09-24):
请选用本公司的同步控制器系列产品。www.wellsolution.com

网友D:
精度是关键,精度要求不高根本不用同步控制器,用电位器,编码器就可以了也比较便宜。

网友E(2007-03-30):
能不能用变频器本身的脉冲信号作为下一级变频器的控制信号.我觉得这样成本会更经济!

网友F:
我有用过,还比较成功,这么久了,不知道你能否还能看到啊!!

网友G(2007-08-17):
 我目前也在用这套系统  有兴趣的可以 交流 QQ 44484538

网友H:
 阿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30 16:45:00
    能不能用变频器本身的脉冲信号作为下一级变频器的控制信号.我觉得这样成本会更经济!

danfoss的做法

网友I:
这可是个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麻烦的事

网友J:
你是什么行业的?如果是包装类应用就比较方便了,在每台电机之间增加浮辊,再利用角度传感器进行编程.当然,如果没有位置空间且材料比较薄,那就麻烦了,必须保证变频器为闭环矢量控制外,还得在编程中进行一些运动补偿,特别是加减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