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2003-10-1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怎么判断电机所带负载是衡转距还是变转距?以此怎样来选择变频器?通用变频器是否在任何场合都能用望各位大侠不恪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认为主要看负载的大小,对于风机、泵类。一般可以把它划为变转矩的应用范畴,但在选用变频器时也要看负载电流和重要性,比如罗茨风机,有时候选用恒转矩可能更经济,更安全。但是有些皮带输送机,由于负载不大,虽属于恒转矩负载。但用变转矩的变频器也是可以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对负载特性的了解,对工艺的了解在选用变频器时很重要。通用变频器顾名思义应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但并不是任何场合都能用。也要看负载电流和重要性。

网友B:
看一些《电力拖动基础》之类的书吧

网友C:
赞同多伦自动化

网友D:
分别测一下低速、高速下的电流或电度表速度进行判断

网友E:
多伦自动化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