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艾默生TD2000一个问题

楼主(2003-10-1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一台艾默生td2000的变频器报e011,是否是风扇换了。如是,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样换

网友A:
1、可以先检查一下风扇,如变频器运行后风扇不运转,则换风扇。 2、如风扇正常,可在运行时检查变频器是否出风温度过高,如属实,可以检查疏通散热器风道,另外可降低载波频率。 3、如果以上都正常,可能是驱动板上热敏电路部分出现故障。

楼主:
我检查了,风扇不转,可别的几台和这一台也一样,它们的风扇也是不转的。另外,我想对td2000的风扇设置,可是要有厂家的密码,不知是多少。

网友B:
027-85712619

网友A:
1、TD2000变频器的风扇在停机是有可能不转的。 2、在运行情况下可检查风扇入口是否有24V电源(如果是大功率则是220V),如果没有,则可能是驱动板(或变压器)

网友C:
你的情况,应该不是风扇本身问题。TD2000的风扇是在温度到了运行指标才转的,

网友D:
我是做艾默生的,联系吧! 0371-8732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