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自检不能通过

楼主(2003-10-13):
我有一各PWS1760-CTN触摸屏自检不能通过,具体情况: 1.Firmare Memory Checksum.........Failed 2.User Memory Checksum............Failed 请各位高手给予帮助.谢谢! 武汉 韩军

楼主:
请问中达自动化公HITECH PWS1760-CTN S/N:1760001116 Date:0038是贵公司罗升传动的产品还是台湾达台达公司的产品。如是贵公司的产品就请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那是因為你把它本來flash的AP跟FW洗掉了 只要重新用APD3把AP跟FW下載到機器即可

网友B(2008-03-17):
有机会我也把它清掉试一下